[项目合作] 智能体脂秤方案模块

楼主(2020-11-04):
价格: 元
  蓝牙脂肪秤模块原理:

  脂肪测量采用的原理: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A)来作为人体测脂的方法。通过肌肉内含有较多血液等水份,可以导电,而脂肪是不导电的原理判断出人体肌肉的重量从而得出脂肪在人体中的占有比例。BIA是一种根据不同身体组织具有不同导电性质而设计估算体组成的技术。身体组织被接上大于频率50kHz的电流后,电流可由细胞外液而通过。但是一部分电流会被细胞膜(阻力,resistance,R);一部分电流则因为细胞膜暂时荷电而减缓电流的速度,这就是抗(reactance,).Impedrance(Z)是阻力和抗力的总和,通常阻力占90%以上。

  蓝牙体脂秤模块方案简述:

  开机方式:重力开机或上电开机

  显示精度:1500点;

  标定方式:3点标定,标定位置是50Kg、100Kg、150Kg;

  **功能:  **重量:0.3Kg;**时间:长期**;

  低压检测:开机侦测低电压,一点侦测;

  关机时间:重物稳定后,8±2秒自动关机;

  功耗:在2K传感器的情况下,工作电流小于15mA;关机平均电流小于25uA;

  低压提示: 显示“Lo”4s后关机;

  背光控制输出:  无

  24LC02存储:有

  时钟功能: 无

  温度测量:无

  蜂鸣器:无

  蓝牙体脂秤方案基本功能

  1、重量参数

  1) 称重单位:Kg

  2) 最大称重:152.0 Kg

  3) 起秤重量(最小显示称重,追零范围):5.0 Kg±0.1 Kg

  4) 归零范围:6.0 Kg

  2、系统功能

  1) E2PROM(24LC02)侦测:在开机时先检测是否有2402,若无此参数将显示E2PROM出错画面“ErrE”;

  2) 校正检测:检测是否进入校正模式,通常在出厂前使用;

  3) 开机低电压侦测:当电压低致2.4V±0.2 V显示低电压符号;

  4) 显示重量极限:显示重量最大极限=最大限度+10g,若过载显示过载画面“O-Ld”;

  5) 重量低于0显示“----”;

  6) 当没有按键操作且重量没变化达到一定时间时,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3、按键操作

  1) 开/关机键(On/Off):开关机切换

  系统在关机状态下,按此键液晶全显,3s后进入称重模式,显示首选单位“Kg”和重量“0.000”; 在开机状态下,按此键关机,在校正的情况下按此键无效。

  2) 单位键(Unit):重量单位转换

  每按一次此键,重量单位依次循环执行转换,其次序依次为:Kg->Lb->oz-> Kg。

  3) 标定键(CAL):进入校正模式

  长按On/Off键的同时,快速连续按Unit键4次将进入标定模式。

  蓝牙体脂秤方案适用范围

  1、支持蓝牙5.0、安装IOS /9/10/11系列机型。

  2、支持安卓系列机型:蓝牙5.0并且安装Android 7/8/9的大部分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