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智能涡轮流量计

楼主(2020-11-04):
上海有恒UHLWGY系列智能涡轮流量计是吸取了国内外流量仪表技术经过优化设计,具有结构简单、轻巧、精度高、复现性好、反应灵敏,安装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的新一代涡轮流量计,广泛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与不锈钢1Cr18Ni9Ti、2Cr13及刚玉Al2O3、硬质合金不起腐蚀作用,且无纤维、颗粒等杂质,工作温度下运动粘度小于5×10-6m2/s的液体,对于运动粘度大于5×10-6m2/s的液体,可对流量计进行实液标定后使用。若与具有特殊功能的显示仪表配套,还可以进行定量控制、超量报警等,是流量计量和节能的理想仪表。该类涡轮流量产品本身不具备现场显示功能,仅将流量信号以脉冲的形式远传输出。仪表价格低廉,集成度高,体积小巧,特别适用于与二次显示仪、PLC、DCS等计算机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涡轮流量计原理结构:
    UHLWGY涡轮流量计由涡轮、轴承、前置放大器、显示仪表组成。被测流体冲击涡轮叶片,使涡轮旋转,涡轮的转速随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即流量大,涡轮的转速也大,再经磁电转换装置把涡轮的转速转换为相应频率的电脉冲,经前置放大器放大后,送入显示仪表进行计数和显示,根据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和累计脉冲数即可求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
    上海有恒涡轮流量计涡轮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流体沿着管道的轴线方向流动,并冲击涡轮叶片时,便有与流量qv 、流速V和流体密度ρ乘积成比例的力作用在叶片上,推动涡轮旋转。在涡轮旋转的同时,叶片周期性地切割电磁铁产生的磁力线,改变线圈的磁通量。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线圈内将感应出脉动的电势信号,此脉动信号的频率与被测流体的流量成正比。涡轮变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经前置于放大器放大后,送入显示仪表,就可以实现流量的测量。

上海有恒涡轮流量计产品特点:
1、高精确度,一般可达±1%RF、±0.5%RF,高精度型可达±0.2%RF
2、重复性好,短期重复性可达0.05%~0.2%,正是由于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如经常校准或在线校准可得到极高的精确度,在贸易结算中是优先选用的流量计
3、输出脉冲频率信号,适于总量计量及与计算机连接,无零点漂移,抗干扰能力强
4、可获得很高的频率信号(3-4kHz),信号分辨力强
5、流量范围宽,中大口径可达1:20,小口径为1:10
6、结构紧凑轻巧,安装维护方便,流通能力大
7、适用高压测量,仪表表体上不必开孔,易制成高压型仪表
8、 专用型传感器类型多,可根据用户特殊需要设计为各类专用型传感器,例如低温型、双向型、井下型、混砂专用型等
9、可制成插入型,适用于大口径测量,压力损失小,价格低,可不断流取出,安装维护方便
上海有恒涡轮流量计基本参数
1、精度等级 ±1%RF、±0.5%RF
2、量程比 1:10;1:15;1:20
3、仪表材质 304不锈钢、316(L)不锈钢等
4、被测介质温度(℃) -20~+120℃
5、环境条件 温度-1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6、输出信号 脉冲频率信号,低电平≤0.8V 高电平≥8V
7、供电电源 +12VDC 、+24VDC(可选)
8、信号传输线 STVPV3×0.3(三线制)
9、传输距离 ≤1000m
10、信号线接口 豪斯曼接头
11、防爆等级 非防爆产品
12、防护等级 I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