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 Guide —— 在线烧录(V1.2)

楼主(2020-11-04):
MounRiver Studio(http://mounriver.com)支持ISP(In-SystemProgramming)功能。
下面以CH32V103C6T6芯片工程为例,介绍代码在线烧录过程。

1.硬件连接
通过WCH-LINKRV将开发板与PC连接,无需安装驱动(IDE安装中已自带),即插即用。
连接成功,将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如下设备:

除了通讯接口(外部接口)外,还提供了1路串口用于便于代码信息输出,无需再额外连接串口工具硬件,是不是很方便。

2.烧录界面
点击“工具栏”中“Download”图标,弹出下载及配置窗口(下图中已标注各部分功能)。或者直接选中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点击右键菜单“Flash Download”选项,便可弹出烧录对话框且自动填充待烧录数据文件。
窗口中主要分为参数区、按钮区和信息输出区三个部分。
参数区,根据待下载的硬件平台选择,勾选要执行的项目,选择目标文件。
按钮区,一键完成指定功能。
信息输出区,展示工作进度和结果。如果发生错误,会有描述信息提示原因。

烧录文件

烧录文件

3.开始烧录
步骤1.参数设置:在代码烧录对话框选择芯片型号,编程地址,勾选需要执行的操作,选择要烧录的数据文件。
步骤2.查询读保护状态(按钮)。如果当前硬件平台处于“读保护开启状态”,则需要先“解除读保护”转步骤3,否则转步骤4烧录。
步骤3.解除读保护(按钮),如果平台本身已解除,跳过此步骤。
步骤4.烧录(按钮)。
步骤5.更加需求,决定是否开启读保护(按钮),防止芯片内部代码读出。
注意“信息输出区”的提示信息,检查烧录结果和状态。

MRS_在线烧录(V1.21).pdf

网友A:
希望能申请到一套板卡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申请到一套板卡来试试。

官网的申请很容易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