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华大L110串口接收引脚支持红外解码吗

楼主(2020-11-04):
P35,P36作为红外发射。接收引脚,p36支持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码吗?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我用过这个模组,不用解码的接收头! 打开串口就可以接收信号(按键)了。相当于零编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305645574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模组,不用解码的接收头! 打开串口就可以接收信号(按键)了。相当于零编程。

只能解NEC,用处不大

网友C(2022-03-19):
详细的看参考手册,说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