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开发板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0-11-04):
前两天用Jlink可以正常烧录例程,今天自己新建了一个工程下载完成后,每次下载都会报错(包括例程也无法下载)。因为之前都可以正常下载,配置上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了一下新建的工程文件,发现初始化配置上“#define DDL_ICG_ENABLE    (DDL_OFF)”配置错误。这个是否就是下载失败的原因?

网友A:
你把这个宏定义注释掉试试

网友B:
因为把ICG宏关掉了,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在ICG区域填充了不定值,再启动,ICG区域就生效了。

把芯片擦掉,打开ICG,重新下载就OK

网友C(2020-12-07):
使用了第0个扇区的时候,ICG必须使能。

网友D:
HC32F460JE-LQFP100开发板

网友E:
把芯片擦掉,打开ICG,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F:
肯定是没配置好啊,你可以用原来 工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