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N76E616 減少模擬EEPROM時所需的緩存空間(RAM)

楼主(2020-11-04):
如題, 這兩天測ˋ試模擬EEPROM,  官方範例以及網頁找的資料, 大多都是一整頁(128bytes)讀寫緩存方式.
對於003以及616兩款小內存MCU來說, 極端浪費RAM.     又自己只需要10bytes記憶就足夠了.
就拿先人的代碼做了點小修改.  最多可使用16bytes的記憶.  然後使用16bytes xdata做為緩存(使用xdata最上層的地址空間0xf0~0xff).
只要代碼使用的xdata區不超過240個地址(指N76E616).   應該都可以正常使用.    參考如下 :
叫用方式:

// 使用APROM 18K最上層128bytes(0x4780~0x47ff)
// 地址必須對齊128bytes, 否則無法正常使用, 合法地址如 : 0x4600, 0x4680, 0x4700, 0x4780.....
#define ADDR_BASE 0x4780
#define XDATA_TOP 0xf0                // N76E616 xdata空間為256bytes, 最後16個地址為0xf0~0xff
//#define XDATA_TOP 0x2f0        // N76E003 xdata空間為768bytes, 最後16個地址為0x2f0~0x2ff

uint8_t data;
data = read_APROM_BYTE(ADDR_BASE);        // 讀取1個地址
write_DATAFLASH_BYTE(ADDR_BASE, 01);      // 寫入特定地址
write_DATAFLASH_BYTE(ADDR_BASE+1, 01);  // 寫入特定地址
write_DATAFLASH_BYTE(ADDR_BASE+2, 02);  // 寫入特定地址
---------------------------------------------------------------------------------------------------------------------------
另外,在Keil C51的程序優化設置, 必須使用 "等級8" (官方範例代碼也是等級8), 如使用等級9, 則無法使用. 請注意 !

(另附上N76E003可用的Project,  使用xdata最高地址0x2f0~0x2ff共16bytes做為寫入緩存)

/**
* 讀取存儲到APROM的數據
* 模擬EEPROM使用
*/
uint8_t read_APROM_BYTE(uint16_t code *u16_addr)
{
    uint8_t rdata;
    rdata = *u16_addr>>8;
    return rdata;
}

/**
* 寫數據到APROM
* 模擬EEPROM使用
*/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int16_t u16_addr,uint8_t u8_data)
{
    uint8_t looptmp=0,u8_addrl_r;
    uint8_t code *cd_longaddr;
    uint8_t xdata *xd_tmp;

    //檢查頁起始地址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 保存 APROM 數據到 XRAM
        // 如是 N76E616, 將佔用xdata 256bytes的最高層16個地址, 即 0xf0 ~ 0xff.
        // 如果是76E003, 可修改 : "#define XDATA_TOP 0x2f0" , 將使用xdata 768bytes的最上層16個地址, 即0x2f0 ~ 0x2ff.
    xd_tmp = XDATA_TOP;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 (XDATA_TOP+0x10) )                // 備份原來APROM的資料(16bytes)到xdata緩存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在 XRAM 中修改數據
    u8_addrl_r = u16_addr;
        xd_tmp = (u8_addrl_r&0x7f)+XDATA_TOP;
    *xd_tmp = u8_data;
        //擦除 APROM DATAFLASH 頁(擦除128bytes)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保存修改的 RAM 數據到 APROM DATAFLASH
    u8_addrl_r = u16_addr;                                  // 取APROM寫入起始地址低8位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XDATA_TOP;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 (XDATA_TOP+0x10) )                // 從備份的xdata資料中寫入16bytes到APROM
    {
        IAPFD = *xd_tmp; //寫數據到IAPFD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网友A:
用RAM模拟EEPROM,掉电后RAM数据也消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AM模拟EEPROM,掉电后RAM数据也消失了啊。

非也, 是使用 "APROM" 來模擬EEPROM,  不是RAM.     RAM只是用來緩存寫入用的.  因為FLASH必須以頁為單位做寫入.

网友B:
以页为单位,使用多页来循环,就可以少占用ram了。

网友C:
这种操作我很少用,不会。

网友D:
Flash模拟EEPROM啊

网友E:
比传统的51方便多了,一片能解决好几个芯片解决的问题。

网友F:
可否发个完整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发个完整的程序?

已提供適用N76E003的代碼包, 請參考.   代碼也做了少許修改, 同時適用N76E003/N76E61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提供適用N76E003的代碼包, 請參考.   代碼也做了少許修改, 同時適用N76E003/N76E616. ...

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找到,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1樓的  "附件"  啊 !      (N76E003_EEPROM-test1.rar)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樓的  "附件"  啊 !      (N76E003_EEPROM-test1.rar)

修改程序时模拟EEPROM一样会擦出,可否用N76E003的1K空间Flash配置成LDROM做为EEPROM,另外17K做ADROM,程序在ADROM中运行,用ADROM更改LDROM数据,再更改程序时就不会擦出,不行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