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407VET6直接替代STM32F407,

楼主(2020-11-04):
GD407VET6直接替代STM32F407,烧的是ST的源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有,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程序还是要改动的哦。

网友B:
源程序直接能拿过来用?

网友C:
你的环境配置可能要改改 直接用是不行的

网友D:
看一下官方的示例文件吧看看有啥不一样 你的环境配置好了吗

网友E:
这个程序肯定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直接拿来用害怕是不行哦!

网友F:
直接拿ST源程序多半是不行得噢!

网友G:
GD似乎只有103是和ST全兼容,其他型号都不是全兼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D似乎只有103是和ST全兼容,其他型号都不是全兼容的

全兼容不存在的,,,时钟就是一个大坑,,,

网友I:
你好,可以下载一下附件。要修改的地方基本都罗列出来,看是否能帮到你

简直太有用了

楼主:
关键不知道程序要改哪些动西,不知道各位同仁是不是都换成GD自己的库进行移植的

网友J:
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K:
反正我从F1开始直接把ST的程序烧进GD里就没成功运行过,后来全都重新开发了。

网友L:
不能直接使用的,管脚是兼容的,程序要做点小小改动才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可以下载一下附件。要修改的地方基本都罗列出来,看是否能帮到你
...

给力啊哥们,找代理就应该找你这样的,祝多赚钱啊

你也是呀,互利共赢

网友E:
肯定不能把程序直接拿过来就跑起来了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你好,可以下载一下附件。要修改的地方基本都罗列出来,看是否能帮到你
...

支持下,这个必须赞,gd这些资料有时候只会通过代理放出,官方不放出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键不知道程序要改哪些动西,不知道各位同仁是不是都换成GD自己的库进行移植的 ...

其实,从长远来说,最好还是自己从底层开始慢慢移植,只要硬件不变,移植还是相当快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反正我从F1开始直接把ST的程序烧进GD里就没成功运行过,后来全都重新开发了。 ...

重新开发也是很快的,我移植过一次103的,基本上改动不大,移植很快。前提是程序要规范。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能直接使用的,管脚是兼容的,程序要做点小小改动才可以

是的,但是官方不给资料,靠自己研究,比新写都费劲。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其实,从长远来说,最好还是自己从底层开始慢慢移植,只要硬件不变,移植还是相当快的。 ...

没错,如果打算长期用某个厂家的u的话,从底层开始慢慢移植是最好的,其实真没多长时间。

网友N:
GD32F4xx是好芯片,内核、IO、外设都很强,价格也不贵。

网友O:
程序必须要修改,启动文件,还由一些库文件都要重新修改,底层的驱动文件都要修改,我现在就是STM32F407VET6更换为GD32F407VET6

网友P(2021-01-18):
引用 网友I:
你好,可以下载一下附件。要修改的地方基本都罗列出来,看是否能帮到你
...

十分感谢这位朋友

网友Q:
感谢,分享,最近ST价格炸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