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关于电阻发热与功率参数选择问题的探讨

楼主(2020-11-04):
在21的微信技术交流群,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
按照计算那10ms内的平均功率P=I*I*R=11.25W
那么该选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呢,一般有八分之1瓦,四分之一,二分之一1,1,2,4,5,10,20W等不同规格,该如何选择呢?
有人觉得要选择功率的1.4倍才行。那么看就要选20W了,真的需要这么大吗?精彩内容回复可见,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

网友A:
电阻功率要考虑到高温下的降额问题。

网友B:
那只是你认为的:不需要那么大。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给出了10ms的脉冲,但并没有给出周期,如果是每隔10ms来一个脉冲,还是1小时来一个脉冲,这本身就有不一样。

如果是绕线电阻,如果是出于成本或体积,改小一点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碳膜一类电阻,你改小的后果就可能是碳膜蒸发,那后果就没法讲了呢。

但按照常规设计而言,不建议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你认为的:不需要那么大。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给出了10ms的脉冲,但并没有给出周期,如果是 ...

帖的图中有说啊,1天也就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你认为的:不需要那么大。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给出了10ms的脉冲,但并没有给出周期,如果是 ...

最后群里讨论的,最后选择的好像是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你认为的:不需要那么大。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你给出了10ms的脉冲,但并没有给出周期,如果是 ...

另外这个贴就是吸引大家讨论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你的答复非常好。给您点赞。

网友C:
看完大佬们的分析,懂了。

网友D(2021-08-29):
这个到底什么结果,需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E:
看看是什么绝世号好文件

网友F(2025-09-22):
电阻发热源于实际功耗超出额定功率,选择时需重点关注功率参数。首先要按公式 P=I²R 或 P=U²/R 计算实际功耗,所选电阻额定功率需留 1.5-2 倍余量防过热。同时,还需结合应用场景选封装,如大功率场景优先金属膜或水泥电阻,小功率可选碳膜电阻,避免因功率不足导致电阻烧毁或性能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