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原创【玄宇芯】+HC32F460开发板的程序下载及LED控制

楼主(2020-11-04):
我使用的HC32F460开发板是基于HC32F460JETA,共有48个引脚。所使用的开发工具,则是第三方的雅特力调试下载器AT_LINK,见图1所示。
1 开发板与调试下载器

2 初始的上电效果

该开发板有别于原厂的HC32F460开发板,其LED灯的原理图见图3所示。
3  LED灯原理图

为此,为了控制LED灯所做得定义如下:
/* LED2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2_PORT        (PortB)
#define LED2_PIN         (Pin15)

/* LED3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3_PORT        (PortB)
#define LED3_PIN         (Pin14)
/* LED0~3 toggle definition */

#define LED2_TOGGLE()   (PORT_Toggle(LED2_PORT, LED2_PIN))
#define LED3_TOGGLE()   (PORT_Toggle(LED3_PORT, LED3_PIN))

#define DLY_MS           (100ul)

控制LED灯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 LED2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LED2_PORT, LED2_PIN, &stcPortInit);
/* LED3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LED3_PORT, LED3_PIN, &stcPortInit);
while(1)
{
LED2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LED3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
}

有了程序,后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程序编译和下载了。
KEIL的开发环境下,需按图4~6来进行设置。
4 选取芯片类型

5 激活调试工具

6 选择烧录算法

程序编译下载后,其效果如图7和图8所示。
7点亮单灯

8点亮双灯

网友A:
挺详细的测评 jlink能不能用hc的板子啊

网友B:
黑色的还蛮漂亮 好入门吗 想申请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详细的测评 jlink能不能用hc的板子啊

手头没有jlink,用华大芯片的开发板如果不是使用厂家的调试工具,选择还是比较多的,但要有耐心和较多的开发工具去试,不信你观察我相关的贴子,不下4、5种,有调试器的,也有用串口的,那个行了就是那个,没办法谁让咱花不起银子呢,只好就乎了!

网友C:
keil的这个开发板在哪里能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还蛮漂亮 好入门吗 想申请一个试试

还好,如果不是买一套匹配的工具,可能前期的困难不是在板子上,而是急在开发环境构建及下载上。
上面的内容是在单位做的,到了家同样的程序和硬件有不能下载了。过了这一关,下载官方的例程走一遍就能了解各大概。如果基本功过硬就可以设计自己想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的这个开发板在哪里能下载啊

啥意思?你是说这个开发板的KEIL版例程哪里有吗?官网就有,KEIL版和IAR版存在一起,看你选哪种。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