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的参考电压和时钟问题

楼主(2020-11-04):
1.参考电压来及单片机的转换时钟???不是作者笔误?

2.单片机有很多时钟,不是一般就一个系统时钟和一个实时时钟RTC吗?怎么整那么多出来?有何好处和必要?

3.高级定时器和一般定时器有何区别?百度找了CSDN的**看了下  啰嗦也没说清楚有何区别-------
https://blog.csdn.net/XL__MAX/article/details/88077551?utm_medium=distribute.pc_aggpage_search_result.none-task-blog-2~all~first_rank_v2~rank_v28-1-88077551.nonecase&utm_term=%E9%80%9A%E7%94%A8%E5%AE%9A%E6%97%B6%E5%99%A8%E5%92%8C%E9%AB%98%E7%BA%A7%E5%AE%9A%E6%97%B6%E5%99%A8%E7%9A%84%E5%8C%BA%E5%88%AB&spm=1000.2123.3001.4430

网友A:
多个时钟源可以选择一个作为输入时钟信号,可给用户多种选择;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的区别是:可以输出互补信号,适合某些特殊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时钟源可以选择一个作为输入时钟信号,可给用户多种选择;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的区别是:可以输出 ...

互补信号是啥玩意?在哪些场合啊

网友B:
实体公司上门高价回收电子元器件!

1:IC芯片,各驱动IC;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电感,坦电容.传感器

2:晶振,单片机,滤波器,手机小料,内存闪存芯片!

3:实力回收,真诚报价,十年商行值得信赖,携手共赢!

4:有货联系,有单报来,风雨无阻,只为携手共赢共创!

微信电话同步: 1350966105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补信号是啥玩意?在哪些场合啊

驱动电机的场合

楼主:
您好     互补信号是啥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互补信号是啥东西

就是两个幅度相同,但相位相反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幅度相同,但相位相反的PWM信号

您是搞电机驱动那块开发的吧  蔡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搞电机驱动那块开发的吧  蔡工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