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它对前级的驱动能力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0-11-04):
求助它对前级的驱动能力有没有要求?

网友A:
有没有最小输入电流的限制

网友B:
输入逻辑电平即可。

楼主:
感谢。就是说并无驱动能力的要求吧?

网友C:
是不是因为输入脚接的是MOS的栅极?

网友D:
可以这么认为。
你看到的图内部示意图而已,里面的管子速度比较快,电路也没这么简单

网友B:
所有的 HCT 的器件对输入的要求都一样, 和 HC 也一样, 输入端的输入电流 1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