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标准库函数开发】--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11-04):
1.硬件
2.定时器是STM32的内部资源,所以硬件上不用做调整,STM32定时器有三种,如下:
3.时钟

定时器的时钟来源有 4 个:
1)内部时钟(CK_INT)
2)外部时钟模式 1:外部输入脚(TIx)
3)外部时钟模式 2:外部触发输入(ETR)
4)内部触发输入(ITRx):使用 A 定时器作为 B 定时器的预分频器(A 为 B 提供时钟)。

用通用定时器TIM3做2s钟的定时,可以先产生500ms的定时,然后4*0.5=2s

4.编写代码
4.1TIM3时钟使能
  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4.2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
4.3使能TIM3更新中断
  1.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更新中断
4.4TIM3中断优先级设置,使能TIM3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4.5间隔2s钟LED闪烁,的中断服务函数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服务函数
{
        static int i=0;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i++;
                if(i==4)  //定时时间0.5*4=2s
                        {
                        LED1=~LED1;
                        i=0;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