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如何发送数组,为何一次显示一个数据?

楼主(2020-11-04):
如题,想要的效果是单片机发送十六进制的A3  55  44  80  03  00  05到串口助手,结果显示的却是一次显示一个数据,求解,代码如下~
/****************************************************************************/
int main(void)
{
        u16 t;
//        u16 len;
//        u16 times=0;
        int a[7]={0XA3,0X55,0X44,0X80,0X03,0X00,0X05};
        int i=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for(t=0;t<7;t++)
        {
                    LED0=0;
                        delay_ms(300);
                        USART_SendData(USART1, a[i]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i++;
            LED0=1;
                        delay_ms(300);
        }
}
/****************************************************************************/

网友A(2023-01-14):
你的delay咋还能在发送的函数里呢?

网友B:
是因为delay导致的吧

网友C:
属实啊,你延时太久了,被认为是2次数据了

网友D:
将延时去掉就好了

网友E:
你发数据不能加delay这么大的,300ms,不行

网友F:
去掉delay_ms(300);试试

网友G:
发数据就正常操作嘛,你不能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还控制灯的

网友H:
将代码里的delay去掉就好了

网友I:
因为你加了600msdelay,被上位机认为是2次数据了

网友J:
你可以弄个协议,就是发送完成才算是一整包数据,这样就好了

网友K: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连续发送的函数:只要发送前9个数据后,TI清零就成。

网友L:
你这程序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M:
是一直只接收到一个字符,还是开机就只接收一个字符就不再接收了?

网友N:
你把延时和灯的控制去了,然后循环中的i改成t。

网友K:
可以弄个协议,发送完成就算是一整包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