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控制步进电机占空比设置及频率太高无法工作?

楼主(2020-11-04):
我用ATK-2MD4850步进电机驱动器配合战舰板调试步进电机,有如下两个问题不太理解,代码及问题描述如下:1、占空比如何调节,我知道是用这两个函数一起调节 TIM_SetCompare2(TIM3,450);  TIM3_PWM_Init(899,0);第二个用来设置频率,第一个函数和第二个函数是怎么搭配的,计算公式是什么,我这样配出来可以得到80KHZ,占空比50%的波形,我知道50KHZ是TIM3_PWM_Init(899,0)配出来的,那么50%占空比怎么得到的?
2、TIM3_PWM_Init(899,0);           这个函数理论上我改变“899”这个值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频率,可是我试了下,频率最大只能调到5.5KHZ左右,再往下就调不了了,规格书里面说ATK-2MD4850接收脉冲频率范围 20Hz~100KHz,请问我想要500HZ的频率,应该如何设置?
int main(void)
{
        vu8 key=0;
        u32 led0pwmval=45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
                                        PC2=0;
                                        PC0=1;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break;

                                case KEY1_PRES:        //
                                        PC2=0;
                                        PC0=0;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break;
                        }
                }
        }
}

网友A(2023-01-14):
这个看你IO的支持,按理来说输出500HZ是可以的

网友B:
你修改PWM的总线频率,降低一些就好了

网友C:
频率高了输出不了是正常的,低了咋还输出不了呢?

网友D(2023-02-19):
降低总频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