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五系列与一系列的程序方面的 不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1-04):
msp1611写好的程序能移植到五系列的片子上吗?

网友A:
这个你就看下两个的头文件吧!

楼主:
还有IO口的操作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可能有些寄存器的名字不一样,改改的基本上应该能用的

网友C:
IO的操作没啥区别,只是5xx复用的更多些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D:
寄存器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E:
大致配置方式还差不多的吧。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F:
主要区别在于Flash大小不太一样

网友G:
外设不一样吧。

网友H:
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没有不同

网友I:
寄存器一样就可以。

网友J:
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K:
硬件肯定有区别。

网友L:
楼主这个是什么意思?要做程序移植吗

网友M:
操作方式都一样的。

网友N:
基本一致。

网友O:
楼主考虑寄存器吧

网友H:
定义的功能也不一样的。

网友P:
通用代码都是可以移植。

网友Q:
不知道楼主是要做什么呢

网友M:
硬件不一样,程序就会不同的。

网友C:
C语言编程就行。

网友R:
内存大小差不多吧

网友S:
程序方面的都是一样。

网友T:
通用的程序可以移植的。

网友U:
很多的寄存器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