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己是怎么避免使用全局变量的

楼主(2020-11-04):
用什么方法避免?
中断函数中用到的变量是不是一定要是全局变量?

网友A:
在C编程中大量使用全局变量是有风险的,虽然有时候使用全局变量也能带来高效率。
比如,全局变量生存中期长,将会占用更多的内存。又比如一个全局变量发生了变化就比较不容易找出是哪里改变的等等。。

网友B:
“比如一个全局变量发生了变化就比较不容易找出是哪里改变的”
那看你写汇编的时候咋办。

网友A:
汇编也支持局部变量
有的连接器还提供局部变量的智能覆盖

网友C:
一般我是这么做的:能用返回值的话就不会开辟中转的空间;使用位定义,这样也可以大大节省空间

网友D:
参考消息机制
个人习惯用全局变量

网友E:
好像位定义中,每个位都分配一个对应的字长单元吧?

网友F:
如果是几万行以内的单片机程序,不用纠结,大胆使用吧

局部变量效率低下,调试麻烦,而且节约不了多少资源。

而且你单片机的RAM资源不可能使用的那么临界,变量不销毁RAM就不够用?

网友G:
我个人认为全局变量用的比较方便,定义好之后,随便哪里都可以调用,当然,变量在什么时候赋值,这个编程者肯定要十分清楚!

楼主:
一个char型全局全局变量可以定义8个bit变量

网友H:
该全局就全局,该局部就局部。

网友I:
多用指针,移植性好

网友J:
写库的话 用点指针 还说得过去

平时写程序还是少用指针

网友C:
嗯,至于如何少用,那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D:
尽量写高内聚,低耦合的代码,

网友E:
全局变量,没有避免使用的情况,只有少用的情况。我认为,能用局部变量的尽量用,不能用的情况才用全局变量。

中断函数跟子函数一样的道理,一样都能用局部变量。区别只是,中断条件满足,程序会“智能”的跳到中断函数,子函数要你手动跳转罢了。

网友F:
裸机跑程序,用指针,做参数和返回值均可,单要注意指针类型。带操作系统的用消息机制和指针,其实消息机制也是指针,只是在传输的时候进行了“包装”。

网友G:
没有不使用全局变量的程序,只能是尽量少用,把程序写的尽量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化设计。函数尽量写成可重入的。对于只使用全局变量而不会修改其值的函数就使用const修饰下以避免在函数中误修改了全局变量。

其实全局变量不可怕,只需要注意哪里是使用这个值,哪里是修改这个值的即可,如果需要多处修改全局变量则要很小心了,最好是一处修改其余各处都是使用这个值。

网友H:
全局变量能少用还是少用,多了程序也不一定好理解,尽量使用局部变量。代码比较独立,好调也好移植。

网友I: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要看你的习惯了。
写子函数的时候,最好想一想,能不能把子函数规范化。就是说,一个子函数,要尽可能的被多次调用,同时也要想想,怎么让这个子函数的作用强大。如果常常这样想,你就会喜欢使用带参数函数,带返回值函数。这样,会常常使用局部变量,所以全局变量就少用了。

网友K:
即使是使用了全局变量了,也要尽可能的发挥其优点。一个全局变量能有多个功能更好,没有多个功能,有2个也不错。就是说,有些函数的功能,可以用定义过的全局变量来实现的,就不要再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全局变量了。

网友L:
用指针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

网友J:
我一般是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参数传递和返回时,单个参数用直接传递,buf用指针;中断服务函数没有参数和返回值,要传递参数和返回结果只能用全局变量,当然他内部的计算中间变量也用局部的。这样感觉比较省RAM,但不知道是否可取,求指导……

网友C:
用STATIC的飘过

网友D:
程序多半函数都会用到的变量,有相关性,用全局变量,调试方便省空间.

网友E:
对于一些变量的作用域或使用范围,来适当地使用全局变量比较好

网友F:
局部变量同样有风险!
当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或外层变量同名时,风险巨大。

网友M:
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有些变量就是得用全局的

网友H:
空间可以的话 用全局不要紧的 单要适度 在函数里尽量用STATIC 就可以了

网友I:
从深层的角度来看,全局变量可以看成是内存,如RAM。局部变量可以看成寄存器,如A,B,X,Y,R0......,有时候局部变量不够多,还可以定义一些全局变量来当做局部变量,当然速度会慢些。

网友A:
如果只是作为临时的计算,或临时的保存数据等,可以使用局部变量,速度快,省RAM。如果涉及到**数据,保持数据以备下次使用等,那也只能用全局变量了。

网友N:
全局变量其实可以用,但最好只在一个地方修改,其它地方只读,这时效率最高

还有一些类似情况,各模块或驱动使用的变量只能被它自己修改,其它地方也是只读

网友C:
局部变量也是可以保持数据的,加STATIC就可以。

全局可以用,但尽量控制在单个文件内用,以降低偶合。多文件使用最好用接口函数来修改或者取值。
如果程序本来就小,用全局会更方便一些。

楼主:
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O:
有时候太过于纠结怎么减少全局变量耗费的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P: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门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内存的问题 没想到学问挺多

网友Q:
我在中断函数中基本都是用的全局 怕出错

网友R:
得用全局的时候还是必须得用的 没法避免 相应速度也很重要

网友S:
指针的用法再c嵌入式编程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