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外部电压参考

楼主(2020-11-04):
有些ADC片子可以使用外部的电压参考,这个所加的外部电压参考可以不可以一直在变化

楼主:
比如说加一个正弦电压进去

网友A:
理论上, 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內, 是可以工作的. 只是 ADC 结果是问题了

网友B:
幅值不要超标

网友C:
为什么外部参考电压要一直在变化??

网友D:
哪还有什么用??

网友E:
楼主想做什么啊?弄一个变得参考电压

网友F:
呵呵!有意思,外部电压参考加一个正弦电压进行调制,绝对另类用法,不知LZ准备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G:
楼主这个想法很强大,不过到可以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如何去判定结果对应的值就是一个问题

网友I:
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作为 ADC, 通常都是要求基准越精确稳定越好.

网友J:
这样采样的值很难保证准确,是否可以考虑软件模拟正弦波。

网友C:
叠加到采样的AD值上:)

网友K:
变化速度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电压参考端有电容存在,貌似芯片内部也有。

网友L:
参考电压的话是不可以有变化的吧,,对数据的采集来说,参考电压越稳定,采集到的数据结果的越真实的

网友M:
同意楼上的,参考电压的怎能随意变化的呢?

网友G:
若是那样,采集出来的数据的就没有可比性了

网友H:
这个不好变化的吧

网友N:
参考电压源的电压最好不要变化的吧,,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标准尺度的呀

网友O:
ADC 测量电压也要有标准电压做基准。

网友P:
一般有一个固定的参考点引脚步

网友Q:
稳压二极管可做adc参考电压

网友R:
基准电压芯片适用性强、外围简单、性能优越,价格也不高

网友S:
可以调整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T:
只是稳压的精度更高了。

网友R:
模数转换器的参考电压是将模拟电压值转换为数字值的电压基准

网友U:
可以变化,只是你测得值就不对了。

网友P:
不可以的。

网友V: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W:
基准不稳,用的是VDD可能

网友X:
由一个稳压电路供给的

网友O:
单片机内部固定的电压?

网友Y:
参考电压是外部输入的

网友Z:
对于固定芯片也是一样的

网友AA:
ADC参考电压上一般使用专用的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AB:
设基准电压的。

网友AC:
用过ADC中的外部参考电压VeREF

网友AD:
这样就无法计算你的电压数值了。

网友AE:
接内部参考电压要在VREF上接一个外部电容

网友AF:
ADC转换电路的内部参考电压也可以的

网友AG:
这种应用不错,采样到的值就是伪随机数了

网友AH:
可以变化,只要你能知道你采样时刻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