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12V车内照明灯渐熄电路分享

楼主(2020-11-04):
12V车内照明灯渐熄电路:

12V车内照明灯渐熄电路功能:
本例电路可实现当车门关闭后,车内照明灯由亮变暗,最后完全熄灭的功能。

整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开关S1为车门开关,有车门打开S1闭合,车门关闭S1断开的逻辑。12V电源可接汽车12V电瓶电源。

当车门打开,车门开关S1闭合,电容C1快速充满电至12V。本例运放为一个电压跟随器(电压跟屁虫),这样运放的输出6脚跟随电容C1两端电压的变化。所以车门打开,开关S1闭合后,6脚输出接近12V电压使Q1饱和导通,照明灯L1被点亮。

当车门关闭,车门开关S1断开后,电容C1通过电阻R1,R3慢慢放电,电容C1两端电压慢慢降低。运放输出电压也跟随电容电压降低,这样三极管Q1慢慢退出饱和状态,发光二极管D1的亮度慢慢变小,直至三极管截止熄灭。

电阻R3控制电容C1的放电速度,也就是控制灯渐熄的时间;电阻R2控制灯的亮度,使渐熄过程非常柔和自然。

注意:
电路中三极管Q1使用2N3904只是个示意,实际制作中根据流过灯泡电流大小来选择这个三极管型号。

网友A:
目前车内的照明是多少电压的啊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正在广泛使用的一个电路吗

网友C:
电路本身就不复杂 讲解的也非常细致

网友D:
调节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E:
正常时候Q1应该工作在什么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