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感温动作控制器电路

楼主(2020-11-04):
感温动作控制器电路
感温动作控制器电路功能:
本例电路采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器,可以在环境温度低于设定值时控制继电器动作。

感温动作控制器电路讲解:
整个电路图的结构很简单,主要核心为LM139比较器,比较器的同相端为分压电阻网络设定的基准值。比较器的反相端接至三极管Q2的集电极。这样当热敏电阻随着环境温度变化时,热敏电阻阻值也变化,控制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电压。

由于本例的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小,流过的电流变大,使三极管Q2的基极电流也会随着增大,集电极电压慢慢降低,当低于设定值时,比较器经上拉电阻R3后输出高电平,使Q1饱和导通,继电器K1动作吸合。

在调试时,常温环境下,要调节电阻R1,R5,R8使三极管Q2截止,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即在常温下,继电器应该是不吸合的。

电阻R1,R5,R8除了调试的时候用之外,还可以降低一些电路的误差。这是因为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热量,热敏电阻也一样会产生热量,那么它的温度 身高,电阻降低,电流再变大,温度再升高,这样就进入一个死循环,使电路误差很大。现在通过电阻R1,R5,R8的调节作用,当电流升高 时,R1,R5,R8上的压降也升高,热敏电阻上的压降变小,使热敏电阻产生的热量有一个平衡值。

当然,由于本身使用的就是热敏电阻,所以它的精度也不会很高。

屏蔽线的作用是防止热敏电阻接线过长时,容易串入很多干扰,屏蔽线有防干扰作用,防止误动作。

注意:
1.本例电路可以制作成一个专用的感温控制器,将热敏电阻TH1,和调节基准电压的电阻放到外部设定,其他部分不变。这样通过改变这两个电阻可以设定不同的动作温度点,方便实用。

2.电路的热敏电阻应该选用变化系数小的电阻,这样电阻随温度的变化阻值变化慢,不会使三极管Q2一下子饱和导通。

网友A:
热敏电阻需要使用高灵敏度的吗

网友B:
都可以 应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C:
温度的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D:
是不是 用pt100啊

网友E:
热敏电阻的选择有没有讲究啊

网友F:
变化还是很平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