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几例3.3V电平与5V电平的转换电路

楼主:
现在很多控制芯片越来越趋向于小体积,低功耗。所以很多芯片的工作电源电压都出现了3.3V,甚至1.8V。这样造成了与5V的供电接口芯片连接时,有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本篇介绍几例简单的3.3V与5V之间电平相互转换的电路。

这个电路是通过三极管来实现3.3V电平转换成5V电平。当3.3V系统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Q1导通,Q2截止,5V通过电阻R3输入到5V系统,也是高电平。当3.3V系统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Q1截止,那么Q2导通,Q2集电极被拉低到低电平,那么输入到5V系统的就为低电平。这样输入输出就符合了5V电平要求。

这个电路是通过二极管钳位作用来实现5V至3.3V电平的转换。当5V系统输入高电平时,经电阻R1,再通过二极管D1的钳位作用,使D1的阳极电位保持在3.3+二极管压降的电平(二极管压降选型有要求),即输入5V高电平,输出也是3.3V系统的高电平。

当5V系统输入低电平时,二极管D1不会钳位,经电阻R1后,输入到3.3V系统也是一个低电平。这样也符合了3.3V系统的电平要求。

电路3跟电路2同一个原理,电路3是通过三极管的发射结钳位。与电路2的二极管钳位同一个道理。

注意:
一般在3.3V的逻辑电路中,器件最大耐受电压为3.6V,超出后会有损坏的风险。所以在采用二极管钳位时,注意用低压降的二极管,比如锗二极管。

网友A(2020-12-01):
非常不错 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B:
这几个电路都非常简洁

网友C:
都是小功率的转换吧

网友D:
应用非常广泛的电路之一

网友E:
应用的非常灵活啊

网友F:
pnp的管子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