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将msp430的3.3V电平装换到其他电平

楼主(2020-11-04):
怎么将msp430的3.3V电平装换到其他电平

网友A:
看这里//bbs.21ic.com/icview-339279-1-1.html
网友贡献的3V-5V电平转换资料

楼主:
我是想知道那些芯片便于设计电平转换的,那本书介绍的比较多的是分立元件

网友B:
好多的,74LVC4245等等,那个资料里也说了两个集成电路

网友C:
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转换一下   工业中都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D:
使用转换芯片的。

网友E:
或则使用三极管放大使用的。

楼主:
能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芯片么?我对这些不是太懂啊

网友F:
3.3转5V或者5V转3.3V?

网友G:
电平转换器

网友H: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I:
需要考虑电平转换器件

网友J:
电阻分压转换

网友K:
使用晶体管作为开关的转换方式

网友L:
电平转换就配上了用场

网友M:
网上还是有很多的方案的。

网友N:
74HC245、74LVC4245等

网友O:
以一次对多个口进行双向的电平转换

网友P:
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即可。

网友K:
可以使用3.3V电平的控制器控制开关管的通断,从而控制5V电平

网友Q:
向转换和双向转换

网友R:
简单的使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F:
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

网友S:
各种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T:
集成芯片,三极管电路,MOS管电路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U:
电平转换方案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