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帖子回复的时候,链接怎么插入?

楼主(2020-11-04):
如题,经常在活动里面需要插入自己的帖子链接,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复制网址的话,是黑色的,如下图下面的是黑色的,需要粘贴复制到浏览器才能转到网址。有的回复是蓝色的,依旧如下图,直接点击就可以转到浏览器,请问这样是如何做到的?

论坛等级不到,可能发不了链接,尤其是外部链接
你看是不是我下面回复的效果?是的话 ,下面我有截图说明

楼主:
https://wwwwww.baidu.com.21ic.com/

楼主:
是的,我想要你这样的效果,我也按照你图片这样试了,咋还是不行啊
https://www.21ic.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要你这样的效果,我也按照你图片这样试了,咋还是不行啊
https://www.21ic.com/ ...

不应该啊  添加链接 就好了啊   复制 粘结 就行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3864-1-1.html?_dsign=adbc8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添加链接 就好了啊   复制 粘结 就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3864&page=1#pid116043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添加链接 就好了啊   复制 粘结 就行

www.baidu.com

网友C:
原来不止我一个。前面有几次发帖还是回帖来着。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却无效果,和楼主一样一样的。。那几个贴都是T叔看到了帮我改了才行。试下:
www.baidu.com

@21ic小能手

网友A:
我觉的你可能是 输入完了网址 没确定吧 确定后,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C:
可能是高级模式不行,直接回复试下:
www.baidu.com
高级模式下:
www.baidu.com
都不行,@hobbye50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高级模式不行,直接回复试下:
www.baidu.com
高级模式下:

www.baidu.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高级模式不行,直接回复试下:
www.baidu.com
高级模式下:

你直接回复这个呢?

网友A:
你直接回复这个呢?

网友C:
www.baidu.com
www.baidu.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回复这个呢?

www.baidu.com

哈哈,人品问题,反正我重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A:
不进入高级模式  直接回复:“www.baidu.com

@hobbye501 :已经@21ic小能手了
@hobbye501 :谁知道呢,但是以前都没见人反应这个问题
@chongdongchen :那还真就是BUG了。。。
@hobbye501 :提交后会自动加的,问题是加了没用
@chongdongchen :得加那个
直接帖子里回复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进入高级模式  直接回复:“www.baidu.com”

刚才都试了,都失败,直接回复网址?那肯定没用吧--> www.baidu.com

网友A:
  不进入高级模式  。这样试试呢?

网友C:
试试:
www.baidu.com

楼主:
www.baidu.com

我们俩好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入高级模式  。这样试试呢?

www.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入高级模式  。这样试试呢?

不进入高级模式也不行,进入高级模式才能发图。我如果想要发图的同时发链接如何。感觉晕了~~~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3864-2-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进入高级模式也不行,进入高级模式才能发图。我如果想要发图的同时发链接如何。感觉晕了~~~
...

你先回复一个没有链接的,然后再编辑这个回复,直接黏贴连接就行了,刚黏贴的链接是黑色的,点击保存后就是带下划线的了。27楼就是这样做的,发图我也是这样做的。

www.baidu.com
这是从29楼黏贴的,下面是我直接打字的

www.baidu.com

www.baid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回复一个没有链接的,然后再编辑这个回复,直接黏贴连接就行了,刚黏贴的链接是黑色的,点击保存后就 ...

试一试
www.baidu.com
再试一试
www.baidu.com
再再试一试
www.baidu.com

@zlf1208 :我用的谷歌,有问题,和楼主一样的现象,但是我18年发的帖子是没问题的
@zlf1208 :我用的qq浏览器
@王小琪 :谷歌浏览器也没问题
@王小琪 :不知道跟浏览器是不是有关系,我用火狐
@zlf1208 :你看,我也在这层帖子里面编辑了很多次,都显示的黑色(不能直接转到浏览器),你的是蓝色的(可以直接转到浏览器)。玄学
@王小琪 :欲哭无泪啊
@zlf1208 :又试了下,还是不行,不懂为啥
你编辑本帖试试
我从你的帖子上复制了 www.baidu.com,然后黏贴到 28 楼,OK,没问题

网友E:
我的也不行,换浏览器也不行,一脸懵逼 感觉是个BUG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3864-2-1.html

网友F:
竟然回复那么多楼层了。
建议在发链接之前先确认一下是否有发链接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