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楼主(2020-11-04):
一个数组uchar buf[100],想把里面100个字节依次写入EEPROM,应该怎么实现?如果一次写一个字节,每次都要将地址写入吗,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网友A:
这个要看EEPROM的手册,有的EEPROM支持连续写的功能。

网友B:
这个需要进行地址的偏移处理的吧

网友C:
这和你用的EEPROM芯片有关噢

网友D:
EEPROM一般支持页写的,写一次地址就可以写一页,速度更快。

网友E:
这个只能是地址自++才行吧。

网友F:
EEPROM有偏移的方式啊。

网友G:
不能连续写入的。

网友H:
可以定义一个批量写入的函数。

网友I:
EEPROM分页写数据

网友J:
写入的起始地址为EEPROM的有效地址,且待写入的数据总长度不超过从所述的起始地址到EEPROM的最高地址

网友K:
EEPROM能够多个数据读写

网友L:
Flash芯片可以连续写入数据。

网友M:
针对EEPROM不能批量写入数据。

网友N:
论从那个地址连续写,不能超过(跨过)一整页

网友O:
能够按页写数据。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