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给stm32L4系列单片机 增加usb功能?

楼主(2020-11-04):
如何给stm32L4系列单片机 增加usb功能?

网友A:
需要增加多少代码,不知道1611的flash是不是够?

网友B:
做模拟的USB吧,这个不过很难的,我只是听说过的。。。

网友C:
这个初始化外设,驱动编写。

网友D:
可以选用其他的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E:
这个使用串口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F: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串口/并口控制接口

网友F:
选用内置 USB 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G:
选用模拟USB也可以

网友H:
L4 要是没有 usb 可以考虑兼容 io 的带 usb 芯片.如果有 usb,那就直接用stm32cubemx 生成一个看看.估计不大.如果想深度修改建议看 open.21ic.com 的 小 i 教你学 usb 课程

网友I:
模拟usb速度上不去的
看了下 l4貌似有的usb的

网友J:
选一个带USB Host模式的cotex—M3系列芯片。协议栈贼大。。用ch375或者CH376的话很贵十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