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导通条件

楼主(2020-11-04):
各路大神您们好,新人报到请多关照。请问上图中Q3Q6Q1怎么导通?个人疑惑点为Q6作为PNP管,导通条件Vbe应该为-0.7V。实际仿真时其Vbe压差远达不到-0.7V(见探针电压),但Q1(PMOS管)且导通了(图中电压为5v证明Q1导通),这是怎么回事?能否分析下?

网友A:
1、探针接地了吗?
2、R4是不是4.7Kohm?
3、Q5和Q6的上下顺序换一下怎么样?

网友B:
Q5不导通的情况下,相当于Q1/Q4栅极相当于绝缘,直流长时间情况下:Q6 be 有uA级的电流就可以使Q1栅极充电导通,uA级电流的Q6的Vbe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不导通的情况下,相当于Q1/Q4栅极相当于绝缘,直流长时间情况下:Q6 be 有uA级的电流就可以使Q1栅极充电 ...

您好,按照你提供了思路:我对MOS作了仿真测试,当PMOS的G极悬空时,MOS被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探针接地了吗?
2、R4是不是4.7Kohm?
3、Q5和Q6的上下顺序换一下怎么样?

您好,仿真软件默认探针时接地的,不需要人为接地。R4时4.7R,因为不用考虑NPN导通情况,我们目前主要时考虑PNP导通的情况。因为这是实际应用的电路,所以这个电路是问题不大的,个人觉得不用换也没关系,目前按照楼下的思路去作了仿真,应该是可以确认是由于PMOS的G极在高阻抗或悬空时,本身就会导通的缘故。当然需要实际去验证下

网友C:
这是PMOS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闭.抓住这点就可以轻松分析

网友C:
这里人很少来

网友D(2020-12-22):
PNP三极管的导通条件,不就是 基极电位低于发射极(0.4V 以上)吗,看来,仿真不保证靠谱。

楼主(2021-02-06):
引用 网友D:
PNP三极管的导通条件,不就是 基极电位低于发射极(0.4V 以上)吗,看来,仿真不保证靠谱。 ...

哈喽,实测和仿真的结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