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垫片需要抹导热硅脂吗?

楼主(2020-11-05):
这种普通的软质导热绝缘垫片,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导热硅脂的原理是填充缝隙,这种本来就软,没必要。但是看机器,都抹了,是否多此一举?又费材料又增加工时,增加成本。
图中是红的,另一种常见的是蓝的。

网友A:
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没有详细的工艺文档或生产线没有严格执行工艺文档。生产线就按散热器都要加硅脂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没有详细的工艺文档或生产线没有严格执行工艺文档。生产线就按散热器都要加硅脂去做了 ...

很多开关电源、电焊机都这样,都出错?闹的我修的时候也抹,因为人家抹了,不抹不放心。

网友A:
这种软垫可以不要的,但有的是需要用硅脂的垫片。。。。反正软的用了也没大问题,为了工艺简单,就一律加硅脂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