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4V信号进3.3V单片机处理方法?

楼主(2020-11-05):
如题
互感器是400A/4V信号
进stm单片机,3.3V

网友A:
1 首先了解互感器的性能,400A 是满量程? 那么你实际使用 到不到400A?
2 是否有负电流?
3 0点电流是几伏?
4,简单点那就分压进单片机AD 一般来说 分压 搞一级运放 调整 再进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了解互感器的性能,400A 是满量程? 那么你实际使用 到不到400A?
2 是否有负电流?
3 0点电流是几伏 ...

1、400A是额定量程,按用到400A设计
2、没有负电流,是单相脉冲正电流
3、0电流是0V可以吗,还没定,此处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4、不考虑AD,用运放搭电路,问题是放大器最小也是1倍,用电阻分压行不行呢?
问题1:如何让互感器输出4V时,到运放是2V或2.5V?除了分压还有方法吗?
问题2:如何确定我设计的电路稳定呢?

网友A:
简单的就是 前端分压 1半,分压阻值根据阻抗 匹配下,
然后运放跟随下 那就是2V
或者做放大 输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