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教程10:MSP430单片机WDT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2020-11-05):
看门狗定时器用来防止程序因供电电源、空间电磁干扰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强烈干扰噪声而跑飞的事故。程序中设置看门狗清零指令 WDTCTL=WDTPW+WDTCNTCL,当程序跑飞不能及时清零看门狗,导致看门狗溢出复位,这样程序可以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一、WDT寄存器包括WDTCNT和WDTCTL,两个寄存器在上电和系统复位内容全部清零

1.记数单元WDTCNT:WDTCNT是16位增记数器,由MSP430选定的时钟电路产生的固定周期脉冲信号对记数器进行加法记数。WDTCNT不能直接软件存取,必须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WDTCTL来控制。

2.控制寄存器WDTCTL:WDTCTL由两部分组成,高8位用作口令,即5AH(头文件中定义为WDTPW),低8位是对WDT操作的控制命令。写入WDT控制命令时先写入口令WDTPW,口令写错将导致系统复位。读WDTCTL时不需口令,低字节WDTCTL的值,高字节读出始终为69H。
   bit     15-8         7           6           5           4           3             2             1             0
          口令       HOLD     NMIES     NMI       TMSEL     CNTCL     SSEL       IS1         IS0

IS1 SI0   选择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输出,T为WDTCNT的输入时钟源周期。 TMSEL WDT工作模式选择
   0     0     T*2的15次方                                                                                   0      看门狗模式
   0     1     T*2的13次方                                                                                   1      定时器模式
   1     0     T*2的9次方                                                                               NMI    选择RST/NMI引脚功能
   1     1     T*2的6次方                                                                                     0       RST/NMI为复位端
SSEL     选择WDTCNT的时钟源                                                                 1       RST/NMI为非屏蔽中断输入
   0         SMCLK
   1         ACLK
NMIES   选择NMI中断的边沿触发方式                                                         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工作
   0         上升沿触发NMI中断                                                                         0       看门狗功能激活
   1         下降沿触发NMI中断                                                                         1       时钟禁止输入,记数停止

二、WDT的操作

1.用户通过设置WDTCTL中的TMSEL和HOLD控制位使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定时器模式和低功耗模式三种模式。

a.看门狗模式 (TMSEL=0 ,HOLD=0)   如果记数时间到,就会产生复位和激活系统上电清除信号,系统从上电复位的地址重启动       中断向量为RESET_VECTOR

b.定时器模式(TMSEL=1,HOLD=0)   这一模式产生选定时间的周期性中断 中断标志位为WDTIFG  中断向量为 WDT_VECTOR

c.低功耗模式(TMSEL=X,HOLD=1)   WDTCTL=WDTPW+WDTHOLD;

2.WDT通过SSEL 和IS0 IS1 3位可以确定与8种时钟源相关的时间(ACLK=32768Hz,SMCLK=1MHz)
   WDT_MDLY_32                                           WDT_MRST_32
   WDT_MDLY_8                                             WDT_MRST_8
   WDT_MDLY_0_5                                         WDT_MRST_0_5
   WDT_MDLY_0_064                                     WDT_MRST_0_064

   WDT_ADLY_1000                                       WDT_ARST_1000
   WDT_ADLY_250                                         WDT_ARST_250
   WDT_ADLY_16                                           WDT_ARST_16
   WDT_ADLY_1_9                                         WDT_ARST_1_9

三、看门狗应用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产生一个方波(周期性取反P1.0)

#include "msp430x201x.h"
void main(void)
{
   WDT=WDT_MDLY_32;
   IE1 |=WDTIE;
   P1DIR |=0x01;
   _EINT();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0x01;
}

网友A:
楼主用的内部自带的看门狗?

网友B:
讲解的很基础 但是用起来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C:
最好还是用一个外部的看门狗

网友D:
这个喂狗的位置不好掌握啊

网友E:
切记中断里边不要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