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编译工具只能进行编译源代码及仿真功能,不具备下载代码的功能。 国内常见的就CCS,IAR,GCC,CCS和IAR是最常见的,因此主要还是围绕这两个进行讲解。 我们可以利用Uniflash软件把编译工具产生的Bin下载到CC3200的外置flash中,请记住CC3200虽然具备了ROM,但是我们并不能把Bin文件下载到ROM中,只能下载到外置Flash中。 CCS、IAR简介
CCS软件是官方推荐的软件,其核心是Eclipse,那什么是Eclipse?开发过java或者Android就知道什么是Eclipse。Eclipse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基于Java的可扩展开发平台。简单地说Eclipse就是能开发很多软件的开发环境,只要你提供了插件就能编译很多的代码。CCS就是由Eclipse改装而来的。因此很多在Eclipse上能用的插件在CCS也能用,在Eclipse能用的快捷键在CCS也能用。为什么要介绍Eclipse?因为很经常看到有同学问CCS有没有代码补全功能?于是我就回答CCS就是Eclipse,含义就是叫你去百度Eclipse的代码补全功能,Eclipse是世界使用很广泛的一款软件,相对来说CCS使用者就少很多了,因此关于Eclipse的使用方法在网上随便搜都能搜出一大推。 IAR是C/C++的编译环境和调试器,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工具。用的人很多,因此使用方法也是随便搜都能搜出一堆。 就个人而言,尽量用CCS。不过CCS对电脑要求比较高,最好CPU是I3以上(不包括I3),I3估计勉勉强强,可能会稍微卡。 CCS安装要求
- 系统最好是win7,32位或者64位的都可以装。其他的系统装都比较麻烦,不建议用其他系统。
- 路径要求不能有空格,中文字符,名字不能太长,最好都是纯英文,这几个要求都是你开发必须注意的,不要装个软件都装不要,出去只会被人笑。
CCS安装过程
官网提供了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在线安装,另一种是离线安装。主要介绍的是离线安装。安装包CCS6.1.1.00022_win32.zip,这个是目前最新版本。
点击ccs_setup_6.1.1.00022.exe 接受协议,点击NEXT 我们可以偷懒,直接安装在C盘,点击NEXT 把上图的选项打钩,点击NEXT 点击NEXT 把上图的选项打钩,点击Finsh,等待安装,如果此时安装不成功,请重新下载软件,并重新安装。安装时间较长,此时我们可以先睡个懒觉。 等到花都谢了。 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什么是工作空间?就是你代码的存放的位置。 首先先打开CCS。 如果你没有设置默认的工作空间,以后你每次打开CCS都会跳出 选择一个路径,打钩(省的以后天天设置),点击OK。 这时候会跳出 点击NO。 这就是CCS的刚开机的界面。 此时,设置CCS结束。
安装SDK
什么是SDK?百度百科:软件开发工具包(外语首字母缩写:SDK、外语全称:Software Development Kit)一般都是一些软件工程师为特定的软件包、软件框架、硬件平台、操作系统等建立应用软件时的开发工具的集合。CC3200的SDK就是官方提供的源代码及工程,因此我们需要先安装SDK。 安装包名:CC3200SDK-1.1.0-windows-installer.exe 安装过程都是NEXT。 这时候会跳出这个对话框,选择安装的路径,直接点击NEXT。 此时会跳出这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就是选择要不要安装仿真器的驱动,直接点击是。这个很重要。 完成安装。 导入官方的工程
- 打开CCS
- 点击File,再点击Import
- 导入CCS工程
选择CCS projects ,点击next 请按上图的指示进行操作,这里我是导入全部工程,点击finish。 此时我们去看我们工作空间 是不是多了很多文件?如果你没有导入,你的工作空间此时就是没有这么多文件。 再看一下ccs,此时多了很多的工程。
编译第一个流水灯工程
Includes就是头文件。 Release就是编译产生的文件。 其他都是C文件。 如果编译成功的话,在console会出现以下信息。
如果你的板子是官方的话,请把板子设置成如下状态, 黄色的跳帽全部插上,绿色的不要插上:
连接板子到电脑,查看设备管理器 如果出现上面的信息,就代表你的驱动安装完成,并且你的仿真器没有问题。如果没出现,请检查驱动有没有安装好,或者板子可能是坏了。 - 在SDK的安装路径下选择CC3200.ccxml
- 选择OK
- 右击CC3200.ccxml,在上下文中选择set as default
- 设置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仿真:
- 运行程序,点击下图中鼠标指向的图标,或者按F8
- 观察板子的状态,如果你是官方的板子的,并且代码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就可以看到板子出现流水灯现象。
- 总结
重点:
- 板子的跳帽必须设置好。因为CC3200有启动方式。什么是启动方式?就是CC3200刚上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运行代码的。
- Debug前必须配置 CC3200.ccxml,这个文件的决定Debug是用SWD或者JTAG方式的。
- 转载自博客https://www.cnblogs.com/hytgab/p/50600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