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系列flash没有读保护

楼主(2020-11-05):
HC32F00系列flash没有读保护,规格书没写,难道只能用CCID进行读保护

网友A:
需要通过编程器进行设置。CCID/ISP软件/离线编程器均支持。

网友B:
厂家这个文档那里能下载到

网友C:
不能(没有公开)在app中设置只读的方法,遗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没有公开)在app中设置只读的方法,遗憾

APP里面用户设置不了,如果需要设置,通过代理联系原厂那边,可以给出设置的库

网友E:
编程控制的,你查一下相关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