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原创】用HC-SR04和STM32F103ZET6做超声波测距

楼主(2020-11-05):
#申请原创# 背景:最近整理东西,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小模块,上面还有两个像喇叭的小东西,关键上面还有丝印,用蓝底白字写着“HC-SR04”,于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动动小手指,百度找到了这个小板子的信息,原来是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只引出来了四个引脚,应用也比较简单,下面简单介绍下这个模块以及简单的超声波测距方案。
1.HC-SR04模块实物图和工作原理
1.1实物如下图,可以看到这个模块是双面贴片的,整体感觉大气,印出来了四个引脚,分别是GND,Echo,Trig,VCC具体功能见下方
1.2首先这个模块是要单独供电的,需要给VCC接5V,GND就不多说了
关键是Echo和Trig这两个脚,可以看下方的时序图。
a.需要给触发信号即Trig一个大于10us的方波信号
b.模块内部会产生一个8*40KHz的声波,因为是内部产生的,所以引出的四个脚测不出来这个信号,或许可以从PCBA里面其它地方测出,我没深入研究
c.输出回响信号,即Echo会返回一个高电平信号,这个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和测量距离有关。
计算测距方法:我可以用一个遮挡物挡在两个突出物上方,通过初中的只是我们都知道距离=速度*时间/2,速度在空气中的速度约等于340m/s,时间即Echo的高电平信号。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测量出遮挡物到模块的距离。

2.要掌握的知识点和设备
2.1硬件环境
我这边用的是HC-SR04模块+STM32F103ZET6开发板+示波器,示波器是帮助分析用,可以验证设计和实际是否一致的工具,可以不要。开发板也只是起一个连接串口调试助手,产生PWM以及输入捕获的一个功能,并不一样要和我一样的开发板,理论上任何一个开发板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2.2软件知识
要用上面这套工具实现超声波测距的功能,需要的代码知识点也说过了,这里再提一下。
a.PWM输出一个脉冲大于10us的方波到Trig,可以用STM32的定时器输出
b.输入捕获Echo接受到的高电平信号,通过测量接受到的高电平时间,即可通过距离=速度*时间/2计算出距离。
c.串口调试,我们要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测量的时间和距离,可以方便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结果。
理论上掌握上面三个技能就可以实现超声波测距的这个简单的项目,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上面的方式也不是唯一的一种。譬如我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就可以不用定时器了。毕竟工具只是工具而已。

3.代码编写,代码是参考的正点原子的PWM输出和输入捕获,因为项目原理上面说过了,基本就是这两个功能的叠加。我本来想用HAL库来做,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调试没成功,所以最后还是用的原子的标准库来做的。下面代码截取的是main.c和time.c。也是这个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double s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TIM3_PWM_Init(71,199);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TIM_SetCompare2(TIM3,63);
                if(TIM_GetCapture2(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ss=temp*340/2/1000;
                        printf("高电平时间:%d us\r\n",temp);//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printf("测试距离为:%3.0f mm\r\n",ss);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delay_ms(500);
                }
        }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TIM3, //TIM2
                TIM_IT_Update  |  //TIM 中断源
                TIM_IT_Trigger,   //TIM 触发中断源
                ENABLE  //使能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LED1=!LED1;
                }
}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用于TIM3的CH2输出的PWM通过该LED显示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Bit_SET); // PA7上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定时器5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5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5,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u8  TIM5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5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5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4.硬件连接以及实验照片
4.1硬件连接

4.2串口显示结果
4.3Echo和Trig信号
基本功能是实现了,以上就是对HC-SR04这个模块的简单介绍和使用分享。当然这个模块也很常见,网上类似的分享也挺多的,但和我一样的肯定没有,起码图片都是我新鲜截取拍摄的,这次的测试也是我花了些心思做出来的,我的小目标就是攒齐3个原创**,贴一个加V的认证,看了下原创活动是到今年年底,也算是今年的一个年度计划吧,希望可以实现。@21小跑堂 @21小跑堂

PS:附件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HC-SR04模块的资料,可以参考,但我看了下好像和我手上这个有点儿不一样,但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不影响整体设计思路,可以看看。

超声波测距模块_HC-SR04_ 用户手册-V2.0.pdf

网友A(2022-01-12):
感谢分享,如果工程也打包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感谢,工程文件分享一下就优秀了

网友C(2022-02-15):
如果不用操作系统,可行?

网友D:
不能使用计数实现吗

网友C:
CUBEMX生成的代码应该是没有启动中断

网友E:
还是习惯使用定时器测量的

网友F:
捕获时间差啊。

网友G:
用HAL来做硬件简单很多。

网友H:
这个应该没有程序的阻塞吗

网友C:
PWM输出和输入捕获代码可行吗

网友I(2022-11-10):
有HC-SR04超声波发射接收模块的具体电路分析资料么 ?

网友J:
超声波传感器HY-SRF05使用时,可以和HC-SR04使用方法一样吗?

网友K: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三块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L:
hc-sr04,接收到超声波,echo为低电平吗?

网友I:
STM32如何使用超声波模块进行测距

网友M:
两个hc-sr04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J:
常用的HC-SR04超声波探头只能发40Khz的声音吗?

网友N:
HC-SR04 超声波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O:
习惯使用定时器测量的

网友P(2022-12-13):
熟悉的超声波传感器,带学生做科创的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Q(2025-05-28):
我以为是时间差测量呢。

网友Q:
相当于模块对信号做了处理了。模块检测到的时间差,输出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