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定位器常见故障及现场处理

楼主(2020-11-05):
 智能定位器常见故障及现场处理

  由于智能定位器与常规定位器有很大不同,故而在现场的调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新问题。现结合实例汇总几种突出的故障问题,分析产生故障现象的原因,并总结相应解决措施。

  故障现象:调节阀震荡明显,造成流量很大波动,操作不稳定。

  解决方法:首先将DCS改为手动控制,确定DCS输出是否稳定并检查各接线点是否有虚接现象,其次检查定位器的输入是否稳定,是否屏蔽层破损或接地不可靠,造成外界干扰使信号持续震荡,以上因素都排除后可以确认调节阀震荡是由现场原因引起。首先检查气路环节,即检查风压是否达到要求且风压稳定,放大器是否漏气等。排除漏气情况后,可使用定位器的自整定功能,自整定结束后震荡现象消失。

  结论:当调节阀振荡时,在排除其他原因后可直接使用智能定位器的自整定功能进行调整。

  故障现象:调节阀接受调节信号不动作解决方法:首先将DCS改为手动控制,

  检查DCS是否有输出,其次检查定位器的输入端是否有信号且与DCS输出是否一致。其次通过增大(减小)定位器的输出来检查控制阀本身是否有卡涩现象发生,若上述因素均排除后,可利用替换法对可能出现故障的部件进行更换,最后通过更换位置传感器后,故障现象消除。

  结论:定位器的位置传感器是定位器对阀位的一个测量与反馈的机构,它故障使得阀位信号无从测得,从而导致调节阀出现此种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调节阀只能开到70%。解决方法:首先将DCS改为手动控制,检查DCS输出是否能达到100%,其次检查定位器的输入端是否有信号且与DCS输出是否一致。其次检查控制阀本身是否有卡涩现象发生,若上述因素均排除后,若通过检查发现定位器的输出达不到100%,则需要重新安装校验定位器,首先调整反馈杠杆的安装位置,再调整上面的角度指示箭头,使其指示水平位置。最后使用定位器的自整定功能进行校验,校验结束后阀门正常动作,问题得到解决。

  此故障是由于定位器安装不当,使定位器输出达不到100%,造成阀门无法达到最大开度。智能定位器在180万吨/年汽油加氢装置应用后,极大地提高了控制的精准度,大大减轻了日常维护量,为生产装置的安全平稳操作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通过对使用中的问题加以总结,为今后的维护操作提供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