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镍氢电池升压电路疑问,求大神解决!

楼主(2020-11-05):
(无正文)

网友A:
2303 本身也是需要消耗电流的,比如片内的 基准参考、振荡器、比较器 电路 之类
只有 35uA 已经很好了,如果想再低,就只能考虑 休眠时 关断 DCDC,    不过这个也麻烦,升压DCDC 能关断的 不好找吧,好在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B:
在TI能够找到静态电流6uA以下的芯片,价格稍高
TPS61099 Iq=1uA,官方价格0.51USD
其它5-6uA的芯片,大约0.25-0.33USD

网友C:
升压电路也要耗电

网友D:
电源变换器也会耗电,只能换用转换效率更高的。如果只是要求足够低的静态功耗,可以考虑加一个软控制开关。

网友E:
根据官方数据表,1.8V输入时候5V输出无负载,整个静态消耗才6uA。
你这里输入才1.2V这个和官方数据表不符。可以实际测试一下,1.8V输入条件负载开路的静态功耗。如果接近官方数据表,说明器件没问题,如果比较偏离,则必须分析是不是器件的问题了,比如肖特基比较容易有较大的漏电流,比如电感本身Q值比较低,比如输入输出电容漏电什么的。甚至是采购到了假的芯片。

网友F:
https://www.pwchip.com/product/PW5100-51.html

试试这款,功耗10u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