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P】如何通过ADC如何获取VDD的电压?

楼主(2020-11-05):
手册当中有提及 可以通过ICHS这个寄存器
将ADC内部输入通道选择设置为 1/4的VDD?
对这一说法感到非常疑惑,我将内部参考电压设置为2V,那么可以推出VDD的电压吗?

求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VREF设置为内部2V,然后芯片供电不能低于2.7V
测量电池电压,必须经过分压,分压后的测量电压必须低于2V
然后换算就行了
至于1/4VDD,我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B:
相当于你采集的ADC就是1/4VDD的值呀,哪里不理解呢?

网友C:
只要你可以测量到这个内部电压就可以,但是你用adc还是需要一个基准参考的,除非adc有一个固定电压的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