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帖!!

楼主:
老哥们,小弟的导师现在想开发32位的MCU作为下一代的发动机的控制器,但是我之前没有学过32位的相关的芯片,就学过一点点基础的51的知识,然后老师现在芯片选型选了这款AC7811,我连基本的代码都看不太懂,有点无助啊,各位老哥,我这开始学习,要怎么学习啊,麻烦各位老哥指条明路,谢谢了。

网友A(2020-11-05):
1、产品信息看这里: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html
2、教程信息:ST的微信账号
3、咨询问题:STM32的社区

网友A:
你得先下载安装STM32的IDE,然后在网上买几款STM32的芯片测试板,或者芯片和单独的编程器,然后顺着教程先遛一遛,主要是熟悉ST的:SPL(标准外设库)、HAL(硬件抽象层)和LL(底层)。这三个统称为STM的API,也就是编程用的C接口。通过示例练习熟悉了STM32的软件编程界面,就可以尝试跟你的课题有关的实例了。

网友B(点评):
多谢老哥,我手里正好有块正点原子的STM32的开发板,然后这周老师也会给我们买几块Autochips的开发板。

网友C:
如果是模块配置不懂,可以参考例程

网友B(点评):
好的谢谢 老哥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看一下,杰发科的mcu和st的mcu都是ARM结构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网友E:
你先研究好官方例程 例程会讲得很多常用的函数啥的

网友F:
看看野火的32mcu教程好上手再来研究怎么适配AC板子

网友G:
去置顶申请一块开发板,然后下载例程,像写普通的c语言一样,就可以各种编程了。

网友H:
这芯片,不能搞发动机控制吧!等级不够啊

网友I:
你确定你导师了解这个mcu吗搞发动机要多注意啊

网友B(点评):
我们老师 也不是很懂这款mcu的,只觉得这款mcu的硬件参数满足我们现在做的升级需求,然后就选择了这款,所以小弟现在相当无助啊,基本啥都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