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dma接收问题

楼主(2020-11-05):
求助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佬,串口接收配置为dma方式,当接收到的数据长度与配置长度相等时。输出来始终多着2个字节。请问什么原因
串口配置如下:
void usart0_init(u32 boun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configure the USART0 Tx pin and USART0 Rx pin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7, GPIO_PIN_10);

    /* configure USART0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9|GPIO_PIN_10);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bound);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enable DMA1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7(USART0 tx) */
    dma_deinit(DMA1, DMA_CH7);                                                                                //dma寄存器初始化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传输模式,存储到外设(发送)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内存地址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内存地址增量模式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外设宽度8位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00;                                                                        //长度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_DATA(USART0);        //外设基地址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外设地址增量禁用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高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7,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7);                                                        //循环模式禁用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1, DMA_CH7, DMA_SUBPERI4);        //通道7  外设4  USART0_TX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7, DMA_CHXCTL_FTFIE);                        //传输完成中断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7_IRQn, 5, 0);                                                //5 抢占优先级,(组4只有抢占优先级)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

         /* deinitialize DMA1 channel2 (USART0 rx) */
    dma_deinit(DMA1, DMA_CH2);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传输模式,外设到存储(接收)
    dma_init_struct.memory0_addr = (uint32_t)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00;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USART_DATA(USART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2,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2);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1, DMA_CH2, DMA_SUBPERI4);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IDLE);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6, 0);

    /* enable DMA1 channel2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2);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DENR_ENABLE);
}

//串口0 DMA接收,只触发空闲中断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u8 revLen;

    if(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IDLE))
    {
                USART_STAT0(USART0);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清除串口中断
               revLen = 100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1, DMA_CH2);
                dma_channel_disable(DMA1, DMA_CH2);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1, DMA_CH2, 100);
                dma_flag_clear(DMA1,DMA_CH2,DMA_INTF_FTFIF);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2);
//                printf("len:%d %s\r\n",revLen,rxbuffer);
                printf("%s",rxbuffer);
                memset(rxbuffer,0,100);
    }
}

printf输出的信息。当接收数据小于100字节时。都是正确的。当接收数据大于等于100字节时。能输出接收到的100字节数据。但是还多了两个字节0xC4 10
请问各位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rxbuffer这个数组,大小是多少,是正好100字节大小吗,如果正好100字节,那你这个打印方式就可能出现问题,用%s打印,只有遇到\0时,才会结束,如果rxbuffer之后的内存空间的数值不为0,那就会继续打印。所以你需要设置rxbuffer的长度大于100,并且保证100之后的数值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xbuffer这个数组,大小是多少,是正好100字节大小吗,如果正好100字节,那你这个打印方式就可能出现问 ...

确实。。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