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开发工程加了3个文件一下 ZI-data 扩大10倍?

楼主(2020-11-05):
ZI-DATA 约为 27K多

新增加的3个.c 文件,也没有多加多少全局变量

ZI-DATA 约为 226K多

结果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谁知道具体可能原因么?与MDK哪配置有关系么?

网友A:
@香水城 香水大哥快来解答啦!

网友B:
你的堆栈大小设置的多少,栈的空间是算在ZI-DATA里的,堆我不太确定。直接查看编译生成的map文件吧,这个最直接明了

网友C:
你确认下新增加的代码里 是否有增加堆的用量,你比较下前后MAP文件中的 HEAP大小看看。

网友D:
你要进去,不要在门口蹭,你这自己不去详细看一下,两城香水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