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17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20-11-05):
一、简介

稳压电源(stabilized voltage supply)是能为负载提供稳定的交流电或直流电的电子装置,包括交流稳压电源和直流稳压电源两大类。本次设计的为直流稳压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由变压器改变电压,得到一个幅值较小的交流电压,经过整流电路,将电压进行单向调整,再通过滤波电路,滤除交流项,保留直流项,最后通过稳压电路输送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模电知识不能忘!)

二、电路图

直接上Proteus的仿真图!

三、元器件分析

1、LM317

它的封装形式,贴片式和直插式的,方便后面pcb选直插的。

2、电阻
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 R2/R1),LM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据此可以计算我们的电阻值。
3、保护二极管
在LM317芯片手册中,在电路中加了保护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还是TVS二极管呢?

D1:一般是C0大于Cin的,在掉电的时候或者输入短路的时候,C0两端的电压比Cin两端的电压下降的慢,C0两端的电压会加在LM317两端产生反压(加在Vin和Vout两端),容易损坏。有了D1则又对其反压,使其正常。
D2:在输出端短路时,保护LM317,瞬间D2导通,降低了Vadj的电压,(Cadj上的电压作用于R2,使其因此而高于Vout)二极管将这个电压又钳位到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

四、PCB

明显看出来这个pcb没有覆铜,布局也比较简单,以上内容都来自网络。

网友A:
lm317是元老级芯片了

网友B:
是的 它的性能非常的稳定

网友C:
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它是可调的 并且外围电路很简单

网友E:
LM318是干嘛用的芯片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