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96介绍

楼主(2020-11-05):
LM2596 Simple Switcher稳压器是一款易于使用的非同步降压型DC-DC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宽,最高可达40V。该稳压器能够提供高达3-A的直流负载电流。

LM2596具有5个Pin.

1-Vin:是IC开关稳压器的正输入电源。引脚上必须有合适的输入旁路电容器,以将电压瞬变降至最低,并为调整器提供所需的开关电流。

2-Output:内部开关。该引脚上的电压在大约(+VIN−VSAT)和大约−0.5V之间切换,占空比为VOUT/VIN。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敏感电路的耦合,必须将连接到此引脚的pcb铜缆面积保持在最小。

3-Ground:电路接地。

4-Feedback:感测调整后的输出电压以完成反馈回路。

5-ON/OFF:允许使用逻辑信号关闭开关稳压器电路,从而将总输入电源电流降至约80µA。将此引脚拉到约1.3 V的阈值电压以下会打开调整器,而将此引脚拉到1.3 V以上(最高可达25 V)将关闭调整器。如果不需要此关机功能,则开/关引脚可以接线到接地引脚,也可以保持打开状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调节器都将处于ON状态。

①延时启动-能在调节器工作之前将输入电压升高,在提供电流量有限的情况下有用。

典型应用

①LM2596固定输出BUCK调节器

②LM2596可调输出BUCK调节器

设计实列

R1和R2值

布线指南

与任何开关稳压器一样,布局非常重要。与布线电感相关的快速切换电流可能会产生电压瞬变,这可能会导致问题。对于最小电感和接地回路,用粗线表示的导线必须是宽的印刷电路线,并且必须保持尽可能短。为获得最佳效果,必须使用接地面结构或单点接地将外部组件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开关LC的位置。
如果使用开芯电感器,请特别注意选择该类型电感器的位置和定位。允许电感磁通与敏感反馈、LC接地路径和铜线相交可能会导致问题。
使用可调版本时,请特别注意选择反馈电阻器和相关接线的位置。将两个电阻器实际放置在IC附近,并将布线远离电感器,特别是开芯类型的电感器

网友A:
这个芯片用的可是太多了

网友B:
它有很多个规格

网友C:
这是我最常用的了

网友D:
挺好的 功率很大

网友E:
非常常规的 应用广泛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