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仪表调试会炸,用隔离变压器+保险丝能保护电网么

楼主(2020-11-05):
公司里经常调试仪表,有问题的仪表就会炸,空开还经常跳闸,想着能不能保护下电网,用隔离变压器+保险丝给仪表供电,如果仪表炸了是不是就不会有概率伤到电网?

网友A:
加个 灵敏一些 的空开。   隔离变 有 用。    根本上是 避免 炸仪器

影响太大 又 难以避免,可以买两台 容量大一点的 正弦波UPS,一台 离网放电 工作,一台 通市电 充电,交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 灵敏一些 的空开。   隔离变 有 用。    根本上是 避免 炸仪器

影响太大 又 难以避免,可以买两台 容 ...

谢谢解答,您说的成本有点高,哈哈

网友B:
你们不是应该用AC电源么?可以设定你需要的参数提供各种保护功能和辅助数据采集什么的。。。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成本最低

谢谢

网友D:
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网友E:
修理开关电源,大家都会串联一个白炽灯泡在电路中,观看白炽灯的亮度判断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楼主可以借鉴这个方法,不同耗电的仪表串联不同瓦数的白炽灯保护一下,确认正常再短路灯泡正式调试。

网友F(2021-01-05):
一个合适功率的变频电源,设置合理的保护范围,应该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性价比也非常高。变频电源超载保护都是软性的,被测量的仪表都不会产生炸**的情况。
如果有地线隔离需求,则必须进行输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