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超标

楼主(2020-1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 EMI (电磁干扰) 未通过测试:

图中有两处显示电磁向外辐射超标。
一处在 303.5437 MHz 处。因为有一定带宽,可能是视频信号造成的;
另一处在 768.7481 MH处。因为是单一频率,可能是数字电路部分的某个时钟信号造成的。

建议用 HyperLynx 软件进行仿真,找出具体的问题点在哪里。
然后根据软件的提示,通过添加磁珠、阻容网络……等方法进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EMI (电磁干扰) 未通过测试:

谢谢,这边怀疑是sensor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