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96电源 原理图PCB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
【前言】
LM2596这个芯片使用非常非常之广泛,生产该芯片的厂家也比较多,例如TI(德州仪器)、HGSEMI(华冠)、HTC以及ON(安森美)等。芯片的特点主要有:
1、支持负载电流能到3A
2、支持负3.3V、5V、12V以及可调输出
3、ADJ输出范围1.2~37V±4%
4、支输入电压最大可到40V
5、低功耗挂起模式下 静态电流为80uA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该芯片的性能还算可以,输入输出电压范围比较宽,静态电流也不大,芯片的效率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大小,以及负载电流大小来决定,输出电压3.3V、5V以及12V 在负载电流3A情况下通常效率70%~90%之间,效率不算很高,但还过得去。该芯片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在普通使用场合,该芯片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硬件电路设计】
    下面是钛叔根据LM2596设计的多路电源,包括3.3V、、5V、12V以及ADJ输出等4路电源,原理图和PCB如下。
1、关于芯片的外围,如下图所示,芯片采用的是TO-263-5封装,输出和输出设计合适大小和数量的电容,需考虑电容的耐压值是否足够;电感选型的时候;肖特基二极管需要注意正向电流大小,如果需求3A负载电流,该二极管的电流值就需要高于它,这里钛叔选用的SS510正向电流为5A;对于电感的选择,下图可大概了解,具体可参考数据手册,上面写的非常具体清楚,数据手册上有个Table,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电容电感,很方便;如果是ADJ输出,R1的电阻尽量选用1%精度的,这样利于输出的电压和计算值接近,下面的RP1钛叔这里只是举例10K,如果您需要的输出电压所对应的电阻大于10k就可以选择更大的滑变哈,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2、关于电源及接口,钛叔的电源输入采用的是MKDS3/2-5.08,另外兼并了一个排针适合小电流,如果大家的电流较大,就不要使用排针接入哈;防反接采用的SS56,正向电流可支持5A;考虑到4路如果同时输出的时候,总电流会比较大,因此钛叔这里开关采用的是船型开关,支持高达6A的电流;输出接口钛叔采用的是KF2EDGK-3.81,对应座子拔插比较方便,同时也兼并了排针,同样只适合小电流输出使用哈。
3、关于PCB设计,输入输出的线宽要保证通流能力,尤其是4路输入的共同支路部分的线宽要给够,每条输出支路的线宽也要给够;在GND管脚部分放置足够的对地过孔;另外,考虑到散热,可以在每个芯片背后作开窗处理。下面是钛叔的布局布线设计,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哈。
转自:极寒钛  http://www.jh-tec.cn/archives/4788

网友A(2020-11-11):
看着画得还挺好看的,  不过这个器件太老了. 频率不高,  电感有点占地方, 不能体积上做太小

网友B:
不得不说  这个片子的pcb布局很有讲究

网友C:
这么多厂家都生产  性能一样吗

网友D:
这板子画的 太有功底了

网友E:
正好下载用一用  感谢楼主哈

网友F:
电源输入端必须高于输出端吧

网友G(点评):
是的,输入必须大于输出,输出有固定电压的也有可调的,可以看规格书。

网友H(2021-04-22):
可以啊,我试试这个原理图

网友I(2021-06-03):
我司专业PCBA样板贴片,BGA焊接,返修 ,植球,以更好的质量,最快的交货期,满足客户的需求!
1 .服务一流,可代备电子物料
2 .产品范围广.涉及工控广告*,医疗器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等产品(IAFT16949,IOS9001已获取多方认证)
3 .技术过硬.元器件最小封装01005 BGA最小间距0.2mm
4 .品质好,交期快,料齐24小时交货
5 .服务热线:QQ:120693866 梁工
工厂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网友J(2021-08-09):
怎么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