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IR误触发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5):
各位论坛大哥大姐
      本人最近在做一款光敏控制+PIR 人体感应的灯,三节AA串联供电。最近遇到的情况特别多,1、设定感应15S后灭灯的,但开始上电时,第一次需等待90S才熄灭。2、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动亮。3、新电池满电的时候出现2的情况特别频繁。要怎么解决呢?
       在此请教各位前辈,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2023-01-13):
为啥需要90S左右才能灭呢?需要初始化?

网友B:
你可以开机的时候就设置灭的,这样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一直感应着,所以才90s才灭

网友D:
没人的时候自动亮,把你感应灯的灵敏度调小点

网友E:
有点灵敏度高了,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F:
你电池电压高啊,你加个LDO试试,稳压

网友G:
串联的话电压很大啊,4.5V呢,整个设备需要5V还是3.3V

网友H:
按理来说不应该等待90s才灭,你最好还是看看程序吧

网友I:
没人自动亮,那是传感器的问题,灵敏度太高了

网友J:
估计你加个电源芯片稳压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K:
属实需要电机的频率要与PWM的频率对上才行

网友L:
频率不一样,肯定不行,电机抖动或者不转

网友M:
我遇到过,之前调试带反馈的电机就这样的

网友N:
你可以先看看电机的手册,看需要多少PWM的频率,然后配置PWM就好了

网友J:
50占空比是默认的吧

网友D:
占空比得自己配置才行,才能不是50

网友C:
再往下调试可能需要修改分频系数了

网友O: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闭中断,并设置事件标志,就可以退出中断。退出中断后,如果是实时操作系统,可以根据事件标志直接转到对应的事件处理任务执行处理。

网友O(2023-02-12):
电池电压太高了,加个电源芯片稳压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P(2025-04-06):
我也做过类似项目,PIR在刚上电时确实有一个自检稳定期,一般是60~90秒内会误触发,这个是模块本身特性,可以加个延时初始化处理避开它。

网友Q:
你说的没人的时候自动亮,很可能是PIR电源供电不稳,三节AA如果没加LDO或者稳压电容,电压波动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R:
新电池电压高,模块供电太高也可能导致灵敏度过高,建议测一下PIR模块的供电电压,稳压在3.3V或5V会更稳定。

网友S:
检查一下GND是不是干净的,如果MCU和PIR的GND没有可靠连接,也容易造成误触发,尤其是无线或电感负载干扰时。

网友T:
灯亮灭时的大电流变化也可能反过来影响PIR,尤其是你用LED灯且电源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下,加个100uF电解+0.1uF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U:
你用的是那种常见的HC-SR501这种模块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试着调一下它的Delay和Sensitivity电位器,降低灵敏度看看误触发是否改善。

网友V:
建议你把PIR信号脚接到MCU后先做一次软件滤波,比如3次高电平才认为有人,有时候偶发电平跳变不是“人”,而是干扰。

网友W:
看你的描述,新电池时误触特别严重,我猜可能和负载电流冲击有关,可以尝试在电池输出端加个瞬态抑制器(TVS)保护PIR供电。

网友X:
如果你是在白天户外测试,强光(尤其太阳照射)会干扰PIR内部的红外检测,PIR对环境也比较敏感,注意外壳防护和遮光处理。

网友Y:
说实话这类问题我调了好几天才搞定,建议你先排除供电、再做信号采样抗干扰处理,模块本身如果是低端PIR也要考虑换型号。

网友Z(2025-11-05):
电压灵敏度高了,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