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Peripheral_ProcessEvent不运行?

楼主(2020-11-05):
Peripheral_ProcessEvent只有在手机连接上之后才会运行,平时始终不会运行,请问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因为我参考CC2541,即便不连接,它的同类函数还是会处理事件的,比如“周期事件”。

网友A:
从函数注释来看,这个函数运行是需要触发事件的。

网友B:
这是正常现象,未连接时,没有一个event在跑,不会运行

楼主:
可是下面这个周期事件也跑不进来也没有问题吗?我在其中加了一条UART1_SendString,只有连接才会输出打印。
如果这是正常现象,那么我要怎么才能让MCU周期执行我要的操作,比如每秒打印一行数据(不论是不是蓝牙已连接)。

  if ( events & SBP_PERIODIC_EVT )
  {
   // Restart timer
    if (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tmos_start_task( Peripheral_TaskID, SBP_PERIODIC_EVT,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
    // Perform periodic application task
    performPeriodicTask();
    return (events ^ SBP_PERIODIC_EV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