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幅值比较小,可不可以直接接示波器,而不用探头?

楼主(2020-11-05):
如题,示波器探头除了衰减还有什么作用?如果信号幅值比较小,可不可以通过同轴电缆直接连示波器,不用探头?
多谢

网友A:
我觉得探头有滤波作用,或者说是阻抗匹配.(电阻以及电容都要匹配)
比如方波信号,探头测的很方,同轴线直连可能会有尖峰.

网友B:
高频信号场合的测试资料找找看

网友C:
大部分示波器的输入插座就是Q9同轴连接器,只是内部阻抗是1M//100PF左右的,1/10衰减的探头阻抗就是10M//10PF左右的。
如果你直接同轴信号连接,对测试主板的信号会有一些影响,低频低阻电路的影响很小。
有些高频示波器,也有50欧姆阻抗的同轴输入,这时候可以直接同轴线连接的。

网友D:
并不会有什么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