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HC32F460怎么获取tick数,类似stm32的HAL_GetTick函数

楼主(2020-11-05):
华大的HC32F460怎么获取tick数,类似stm32的HAL_GetTick函数

网友A(2023-10-25):
我也想实现这个功能,至今还没找到呢

网友B:
HAL_GetTick的实现其实很一般,要开个1ms间隔的中断。其实没必要开这么快的中断,可以开100ms间隔的中断,取tick时,n x 100ms再加上定时器的计数器除以每ms递增的数值就可以等到精确到1ms的tic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