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与AVDD上电问题

楼主(2020-11-05):
设计使用PIC24FJ256GB106芯片的时候VDD与AVDD不是同一个电源,上电时间不同时的,VDD比AVDD快0.5MS左右的时候产品就出现一个问题时钟比原来慢了4倍,测试晶振输入端口原来8M的晶振频率变成了2M了

网友A:
同一个电源同时上电

楼主:
没有问题

网友B:
数据文档上

楼主:
数据文档上也没有什么上电时序这个问题,只有提到一点见下面图片,有谁知道这个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什么叫快05ms啊,没董。

网友D:
高位无进位时,次高位的0隐掉不显示,
高位有进位时,次高位的0才显示出来。
我一位一位的去判定,结果0不显示,变成9了,

网友E:
这个问题难以理解,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上电不同步就会导致频率改变吗

网友F:
那就换成同一个电源呀

网友G:
真的是电源的问题吗,是不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