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开发板中有类似的USB例程吗

楼主(2020-11-05):
用DSP设计USB接口电路,可以通过USB读取U盘中的文件吗,并分析处理文件中的信息,没用过DSP,但现在不得不用,想买块开发板,开发板中有类似的USB例程吗

网友A:
现在很多DSP都有原生USB Host资源,例程可以去生产商的网站找。

网友B:
你可以使用usb的读取芯片的,这个能找到例程的

网友C:
楼主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了。DSP的USB接口技术的应用已十分成熟和普遍的

网友E:
这个在买开发板的时候就选择好的吧。
一般的开发例程中由的。

网友F:
DSP的USB接口技术已经很普遍了,既是没有网上也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