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运放的失调电压呀?

楼主(2020-11-05):
我想用MSO2022B测一下AD8422的失调电压,将芯片输入端短接接地后,示波器探头接运放输出端,发现示波器出来的图像是
然后我把示波器探头短接,看到的图像也是和上面一样,这个是不是就是示波器的本底噪声?
我看AD8422的说明书上写失调电压是在微伏级,那按上面这个读数是不是会把失调电压压过去,还有我要做一个微伏级的放大电路,要怎么用示波器测试运放的噪声这些幅值小的性能?求求各位大神教教

网友A: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就好比如何用1000V量程的表测试0.1V的电压,这怎么可能。
失调电压简易测试,同相放大100倍,正相输入接地,看看输出电压多少。
肯定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呀,示波器能测试微小电压吗?

网友B:
直接测量?!系统纹波都比这个大吧,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diangon.com/wenku/rd/dianzi/201603/000315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就好比如何用1000V量程的表测试0.1V的电压,这怎么可能。
失调电压简易测试,同相放大 ...

老师,我现在手头上的电表电压量程最小到200mV,我用它测了一下发现输出失调只能显示到0.1mV位,是不是我要找个量程到微伏级的电表来测才比较准,还有噪声这些指标也是用电表来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测量?!系统纹波都比这个大吧,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dianlutu/195/20150323366471.html ...

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网址打不开,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网址打不开,是不是打错了

修改了一下,我只是在百度里面搜索了  失调电压测量。得到的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现在手头上的电表电压量程最小到200mV,我用它测了一下发现输出失调只能显示到0.1mV位,是不是我 ...

那就需要去 找/借 一个 有比如 20mV、2mV 量程的电压表来测量 失调电压
噪声的测量需要 相对 高大上的 仪器,万用表肯定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需要去 找/借 一个 有比如 20mV、2mV 量程的电压表来测量 失调电压
噪声的测量需要 相对 高大上的 仪 ...

好的,多谢老师,我再去多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现在手头上的电表电压量程最小到200mV,我用它测了一下发现输出失调只能显示到0.1mV位,是不是我 ...

我上面有说,测量肯定要选择合适的仪表,比如高分辨率的万用表。
实在没有,直接运放搭100倍的同相放大器,注意正负输入的偏置电阻接近,测试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就是放大100倍的输入失调电压。
至于要测试噪声,肯定要专门的仪器,想示波器测试,肯定也要先用低噪声放大器放大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有说,测量肯定要选择合适的仪表,比如高分辨率的万用表。
实在没有,直接运放搭100倍的同相放大器 ...

好的老师,非常谢谢您

网友D:
失调电压的测试是有行业标准的,QJ 2491-1993

网友E:
这个应该用6位半以上的万用表啊,例如34401啊

网友F:
微伏级运放,测量失调,必须利用运放本身的放大功能好吧。
一个反相串联一个1K电阻再接一个1M的反馈电阻,组成000倍的反相放大器,匹配输入电阻后,同相端、反相1K电阻另一端直接接到GND,测量输出电压除1000就是失调电压,不过这也不是示波器可以测量的,用好一点的万用表还差不多,顺便可以用加温的方法,测温漂,直接接到(如果运放输入阻抗足够高,连输入电阻都可以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