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接收端需要上拉吗

楼主(2020-11-05):
调试一个STM32F103ZET6做的板子,用了串口3给一个串口屏发送数据,刚开始没加屏幕调试串口功能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过程很麻烦,简单总结就是,我只要使用串口发送端发送了数据,在这个时候,我用示波器的探头碰一下接收端,STM32F就死机了。

网友A:
不使用串口?

楼主:
如果不使用串口,碰接收端就不会死机。

楼主:
发现了这个现象以后,我想示波器探头碰到接收端,就相当于对接收端进行了下拉。

网友B: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你多买点内存不就够了?同一个型号内存大小不一样的很多

楼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对接收端进行了上拉,上拉以后,这个问题消失了。

楼主:
    但是,我手头还有别人做的一个东西,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接收端也没有上拉。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串口接收端必须上拉,这种要求还真是挺奇怪的,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吗?

楼主:
补充实验,为了防止是哪里没设置对,我在串口发送数据和不发送数据的时候都做了实验,结果是不管什么时候用探头接触接收端,都会死机

网友A:
你就没确认程序死在哪里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不要用探头去碰触接收端!在板子上电启动之前,先把示波器探头给连接到接收端脚上!然后上电启动系统!看死不死!

楼主:
一进入发送数据的那个库函数就死了,就是USART_SendData()那个函数,然后看编译器的光标指到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s那个文件的,这一行就一个B的字母

楼主:
就是这个位置
文件是stm32f10x.s

楼主:
按你说的不会死机,很正常。

网友E:
你串口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都开启了?

网友F:
加上拉,还不如串个电阻;
再加LC滤波,L用磁珠

楼主:
开了接收中断,没开发送中断。发送的时候,稍微等一会,发送完成了再退出去

网友:
兄弟,解决了吗?我配置的接收中断,有时候一上电偶发性卡死,有时候正常,把开启接收中断关闭倒正常了,RX和Tx配置的NO_PULL,Tx有外部上拉

楼主:
串了个120的电阻,问题是我觉得不应该出这种状况。

网友G:
没接上拉的是不是配内部上拉了,理论上串口都要上拉的

网友H:
我一般都是串电阻,上拉没用过

楼主:
有道理,下午去查查

楼主:
配置成上拉输入没问题了,不用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不过它能不能正常接收数据还没试。倒是很奇怪,我查了以前的几个东西,有一个是103RB用的是浮空输入,没问题,另一个是103ZE也用的是浮空输入,也没问题。我看网上初始化串口的程序,大多数也是浮空输入。为什么单单这个片子需要上拉输入?

网友I:
一般从可靠性角度考虑,串口都需要上拉,浮空可以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对面有上拉,或者对方是推挽输出,但是这个属于赌,所以从可靠性上考虑,还是要加上拉

楼主:
但是,不上拉也不至于会死机

网友J:
估计是某个错误信号没有得到处理/清除,程序不停地进入ISR

网友K:
死机可能是因为你写的串口接收程序不够强壮,对错误处理不完善导致的,在程序中加入对错误寄存器的处理,以及丢掉错误帧的处理

网友L:
串口最好加上拉,浮空输入偶尔会出现接收的数据不对现象

网友M:
你如果进了启动文件的“B  .”语句,说明是发生了某个中断,但是你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这时候你可以打开Keil的nvic查看窗口,看看哪些中断的P和A置位了,检查一下这些中断有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N: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O: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P:
我感觉和你的上拉,下拉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Q:
需要上拉把。/